如果没有如果....

楼主:
讲到 振荡电路的输出级,尤其是LC振荡器的负载,连接方式无外乎2种:直接连接和电感耦合。直接耦合不必赘述,
电感耦合的例子通常也好处理,
然而,看下面这个例子,似乎有一点点棘手:
电路图

交流通路

当然这两幅图不是空穴来风,源自华成英的振荡器一节,最后作者模糊地说,RL''(见图中A、B两点之间)是RL折合到AB两点之间的等效电阻。

LZ有些不解:RL’‘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因为RL可是就要考虑3个电感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啊!

求解,求解高手解答,相当真诚地!

50分敬上!小女子有礼了(鞠躬)

网友A(2012-08-17):
这个是变压器的知识,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互感系数,匝数比等有关。不过这样可怜的几匝线圈,互感系数等参数是很难测定的。

楼主:
2# turf123 您说的我明白。以前两个线圈之间的自感、互感系数等等都知道怎么弄。三个就无办法了是么?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这个等效的RL”是根本没法用数学方式展现出来?

网友B:
一般来说 书本上的好多理论有个前提是理想状态下啊!

楼主:
4# 山狼啸月 请你告诉我这个理想状态具体是什么呢?

网友B:
5# xiaotaodemeng 好像只考虑互感作用 那边书里面没有就是在它的配套参考书里面 很长时间了 有点遗忘 你查阅下吧!

楼主:
查过,无果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