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评估板程序的语句

楼主(2012-08-17):
看到一个microchip评估板的程序,有一条语句不理解,特向大家请教:

                 BtnSetBitmap(pBtn, (void *) &ICON11);

         这个:(void *) &ICON11   是什么意思啊 ?????  完成什么功能啊 ????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大哥,这个是图形库里面的函数,简单来说指你可以设计一个按键,上面放一个位图图标,那个参数表示指向你需要使用的位图数据。

楼主:
还是高手多呀!!! 谢谢。互相学习,共同受益。

网友B:
(void *) &ICON11

去翻C语言的书啊,这叫强制类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