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流电阻额定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08-17):
如上图,在一个输入电压为5V,输入电路为0.6A的电路中,串联一个额定功率为1/4W的10K电阻和一个额定电压为1.8V,额定电流为20mA的发光LED
问题就是电阻的额定功率是1/4W,那么电阻所承受的功率是5V*0.6A的0.3W还是已经限制下来的那点很小的电流乘以电阻两端的电压。有点搞不清楚中:'(

网友A:
1:串联10k 你的LED 不亮的
2:电阻的功率是P=IXIXR

网友B:
你应该算个实际的电流,然后再算功率。
I = (5V - 1.8V) / 10kΩ
然后功率就如楼上所说:
P = I²R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P = U² / R = (5-1.8)² / 10k

网友C:
10k时候LED亮度灰常低,功率就是电阻两端电流乘电压。

网友:
和你算的一样。0.3W,你算的是对的,最简单的算法

电压除以电阻等于电流,电流乘以电压等于功率。

不是算电阻的压降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
注意量纲。

网友D:
1# 别在吹过

网友E:
这个电路电流是(5-1.8)/10k=0.32mA
LED灯根本就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