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IC嘛

楼主(2012-08-17):
(无正文)

网友A:
再描个外围电路上来看看
或者你给出输入输出规格,再选个就是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形状的IC都是电源IC。楼主可以吧外围电路给话出来,就可以推出来是不是了。

网友B:
估计是个LDO

网友C:
我知道 可以找我  LED恒流驱动IC  我QQ1592475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