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波特率串口(USB转串口)读取数据问题

楼主(2012-08-17):
给位大大,我用ComPort库,在delphi7下开发一个小的测试软件,用于实时显示串口数据的数据曲线,下位机一40KHz的速率发送两字节的数据,也就是每秒发送80K字节数据,我的上位机读数时,毛刺十分严重,应该是速率太快,缓冲区溢出吧,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毛刺十分严重, 应该分开来讨论, 是信号的问题, 还是通信的问题.
建议把波特率再升高一点, 比如 1228800bps测试.

网友B:
80K的波特率不算高,信号有毛刺说明电路设计不良或电缆品质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