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问题,看门狗与软件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2-08-17):
我遇到的问题描述一下: 1、我使用看门狗进行周期复位测试的时候,有时候会在系统重启后出现,usb  Host找不到设备的情况(设备是一直插到host上的)。即:
        g_sUSBHCD.eDeviceState[0]状态始终没有变为HCD_DEV_CONNECTED的时候。基本会有100次出现那么2到3次。
     如果出现的时候,使用5732的reset pin引脚进行复位的话,就能够正常找到usb设备。
2、看门狗的配置如下:

  void wdogInit(void)
{
    unsigned long ulValue = 5*SysCtlClockGet();     //  准备定时2000ms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WDOG);                   //  使能看门狗模块
    WatchdogResetEnable(WATCHDOG_BASE);                     //  使能看门狗复位功能
    WatchdogStallEnable(WATCHDOG_BASE);                     //  使能调试器暂停看门狗计数
    WatchdogReloadSet(WATCHDOG_BASE, ulValue);              //  设置看门狗装载值
    WatchdogEnable(WATCHDOG_BASE);                          //  使能看门狗
    WatchdogLock(WATCHDOG_BASE);                            //  锁定看门狗
}
3、使用软件周期复位进行测试,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SysCtlReset();

   感觉软件复位和看门狗复位与硬件pin(reset)复位,对5732来说应该某些特性不一样。导致有时会出现找不到usb设备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