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协议怪怪怪!!

楼主(2012-08-17):
uchar IIC_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_nop_();
sda=1;
for(i=0;i<8;i++)
{
  scl=1;
  _nop_();
  k=(k<<1)|sda;
  scl=0;
  _nop_();
}
_nop_();
return k;
}
按照协议写的 可是就是读出的不是对的???

还有换了个写法(其实是一样的)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就好啦,但把do{...}里面的第一行Scl=0 放到do{....}里面最后一行(都是满足协议的)就出现第一个程序的结果 很不解

网友A: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一切怪异的根源在于你有无严格按照IIC协议写代码。

楼主:
那在哪里?

楼主:
还有 有人这样写应答的代码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这是按协议来的吗?我觉得不是 但它就是可以用

网友B:
严格按照协议是肯定不会出问题,但是有些代码就是不严格,也没问题!

网友C:
或许这个函数是没错的,但这个函数之前的那些步骤你有没有做好?

网友D:
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D:
你用的是那个型号?

楼主:
用的是pcf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