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个MOS管的互补管

楼主(2012-08-17):
现在手上有IRF3205 IRF540 N沟道MOS管。
请教一下与这个2个管互补对应的P沟道MOS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你找一下IR的将P管和N管集成在一起的互补对称的MOS管 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网上搜不到,你有没有选型表或类似上面的性能的集成互补管推荐

网友B:
P沟道的一般用在比较高端点的控制

价格相对也贵

网友C:
IRF540 对应的是 IRF9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