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图1,图2,图3所示,有几个有关电源问题请教:
如图1,左边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端电路(省略),在输出端,请问:
1) XVA是什么意思?
2)3.3VPS是什么意思?
3)3.3VD是不是3.3V数字电源的供电的意思?是不是就是PWM电源供电?
如图2,是关于SDRAM,问题:
1).什么是VDDQ?图中底下从3.3VPS到VDDQ是什么电路?就只是滤波的作用吗?
如图3.是关于RJ45网卡驱动,问题是:
1). 图中3.3VD到3.3VDDA是什么意思?在第三脚能不能用3.3VD代替3.3VDDA?
请指点,不甚感谢!

网友A(2012-08-17):
图1
1、XVA不确定做什么用的。
2、3.3VPS很明显是给sdram供电的,不过用一个3.3V就可以了。
3、不清楚
图2
就是滤波,并且起到一个隔离作用,不过用一个电源也可以

图3 同解图2

网友B:
XVA 你搜索下整个设计图纸,光看XVA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VDDQ 建议你下载份sdram的规格书 看看,其实就是个电源引脚,只不过大家都命名为VDDQ罢了
至于2个电源之间串电感或者磁珠,设计者的意思是想做个简单的电源隔离 不同的电源功能之间 电压相同 用同一组电源,串个电感 磁珠 可以滤除些电源干扰

网友C:
哎   都只是代号而已。。。

网友D:
3.3VD与3.3VDDA显然一个是数字电源,一个是给模拟电路用的。这种用法在DSP电路上很常见,无非是希望信号更清晰明确,电路性能更可靠。

网友E:
3.3VD 经过滤除噪声后成 3.3VDDA. 数字电源由于信号开关, 总是有高频尖峰噪声, 模拟电路里为了信号处理的精度, 要刻意地避免这些噪声. 于是采用了 π 滤波.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