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IC高手硬件上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2-08-17):
我想用PIC单片机的I/O口接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电磁阀12V导通,继电器下去,送12V的直流电给电磁阀,那我的I/O口是接在电磁阀和12V直流电之间进行对继电器的控制吗?这样做我觉得很奇怪,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请做项目前先掌握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

网友A:
IO口接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的触点驱动电磁阀。

就回答这么多,不要再问,如果看不懂回答,建议你别做这个项目,先去看基础的书。

网友B:
呵呵,看把楼主吓的,不过确实,如果你没有能力掌控,做出来也会出麻烦的。

网友C:
单片机只能输出5V,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D:
电流超过25mA就要外加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