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SP由于读保护无法擦除芯片,求救~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板子,使用多款ISP软件均无法擦除芯片,使用flymcu软件现象如下,显示成功连接,却擦除不了,这个是新的芯片呀,从没烧过程序~求打救~

楼主(2012-08-17):
就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有没有清除读保护的设置呢?
本人提供的 ISP 有读保护清除功能. 楼主可以找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清除读包含设置是什么意思?你提供的ISP叫什么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你的ISP 在识别ID的时候连不上,我有点怀疑我买到的是假芯片了。。

%S(}TII3%S}9_5L{9]O32@E.jpg (65.94 KB )

网友B:
建议先排除通信链路不稳定的情况。
其实是芯片工作条件不良,比如电源纹波等

楼主:
用串口ISP下载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使用SWD下载方式成功了。不过加焊的两个用于SWD的针脚有点恶心~:dizzy:

网友A(2013-03-07):
引用 楼主:
3# airwill
用你的ISP 在识别ID的时候连不上,我有点怀疑我买到的是假芯片了。。 ...

既然SWD下载方式成功, 那么芯片没有问题了
你的 BOOT 脚要另外设定后再上电.
不知道你有没有设定好?

网友C(2013-05-04):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清除读保护的设置呢?
本人提供的 ISP 有读保护清除功能. 楼主可以找来试一下. ...

你好,你编写的ISP 有读保护清除功能,可不可以给我用用,谢谢

网友D:
ISP软件 下面下拉选择 "DTR的高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 选项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不过要先正确设定 BOOT 各位的电平.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342-1-1.html

网友E(2014-05-11):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
求指教如何解决啊

网友F: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是
1清除芯片
2降低波特率
3 重新下载  (有时校验位选上就没法下载)  先下载了
再清除芯片  波特率调回115200   重新下载

还不行 还用其他两种方法
1 使用官方的flash load (这个是我同学试过的)
2 使用新版本的isp下载软件

网友G(2014-09-24):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清除读保护的设置呢?
本人提供的 ISP 有读保护清除功能. 楼主可以找来试一下. ...

怎么清除读保护?您在说明书上没有说明呀。

网友H(2015-06-11):
重新下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I(2015-10-21):
谢谢分享。楼主,我用f051,不论读Flash,还是擦除,都提示擦除无响应。发送接收脚,都有波形。别的isp软件,可以识别设备。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J(2016-01-05):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
求指教如何解决啊

我是更新了下烧录软件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