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USB不稳定,是不是真的?

楼主(2012-08-17):
公司近期要做一个USB转4个UART的功能,因为要7*24小时工作,对稳定性要求很高。芯片选了FT4232H,刚画完板子,结果听说USB接口本身属于非可靠性接口,长时间工作会死掉,而且reset都没用,非得断电重启才行。
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啊,有没有人用USB长时间工作过。

网友A:
对FT4232H不了解,不敢说这个应用怎么样。但说USB本身不可靠,那是瞎扯。

我用台湾的HUB芯片做出来的HUB,手一模晶振,复位了,换成老美的芯片就OK(价格从5块上升到25块,工业级芯片要更贵)。我遇到过别人用国产的USB接口芯片不稳定,用户普遍差评,但我用老美的芯片做的同类产品就一直很稳定。

现在设计人员普遍的毛糙和急功近利,加上十分苛刻的成本要求,做不出好东西很正常。但是,说一个东西不好,首先要看自己是不是很糟。

网友B:
扯淡的说法。USB是一个标准,不是哪一家的产品。如果一套USB设备长时间工作死机了,那它就是不符合标准的不合格设备,不代表USB本身不可靠。非可靠性接口这个说法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说USB是非可靠性接口的人,估计意思就是说USB标准本身就不可靠吧,会不会还在暗示USB标准就是设计好了让它长时间工作会死掉的?我想如果一个标准这样制订,怕是没人可以允许它通过的。

全国那么多网吧的USB鼠标经常连续好几天不停歇,也没说需要重新插拔才能工作啊。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这样我就放心了。
结贴

网友C:
对USB更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