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试手机充电器的电子负载

楼主(2012-08-17):
工作中要测试对手机电池充电的芯片,如果直接用电池测的话从没有电到充满电花费的时间太长,效率很低。
  之前也尝试了功率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做成的一个恒压电路效果不太理想,而普通的稳压电源接上充电器后好像不能往里面灌电流。
   因此想请教一个实用的充电器负载电路,简单的原理图也行关键是可以往里面灌电流,只有这样才能模拟电池。

网友A:
测试充电IC 主要指标还是测试 保护,是否充满 是否过冲 以及充电效率 充电时间等
你离开了电池,测试有什么用啊
至于说充电时间,你可以以芯片的最大电流去充电。换不同的电池,这样测试充电IC 才有意义。

楼主:
我现在测试只要求 当电池测到几v时,芯片亮几个灯(对应几格电)。等到你电池充满,然后再测下一个芯片时你还得电池放电(不要告诉我用n个电池),这个显然不能用真实的电池来测。而用模拟电池就很方便快速,想要什么电压立刻就能调整,想电压高点就高,想低就低,很灵活,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A:
那去买个 电子负载 这个适合你

楼主:
买一个成品价格比较贵,我要测试的功能也不复杂,自己做一个比较好
还请知道的达人们帮助一下

网友B(2012-11-16):
好像有一种专门用来做电池充放电实验的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