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220v交流变12v直流1A以内的芯片

楼主(2012-08-17):
如题,谢啦,不要变压器哈

网友A:
lin304
viper12A
都可以做
或者你google 关键字 “非隔离 开关电源 IC"

网友A:
不过电流一般都不大的
大多都是5W内

网友B:
我给你推荐一个吧!UC3842,这个我们也是用它做开关电源成功了的,我们输出的是1.5A的电流。
     UC3842是高性能固定频率电流模式控制器专为离线和直流至直流变换器应用而设计,这个集成电路具有可微调的振荡器、能进行精确的占空比控制、温度补偿的参考、高增益误差放大器。电流取样比较器和大电流图腾柱式输出,是驱动功率MOSFET的理想器件。电流模式工作到500KHZ,自动前馈补偿,锁存脉宽调制,可逐周限流,内部微调的参考电压,带欠压锁定,大电流图腾柱输出,欠压锁定,带滞后低启动和工作电流。

楼主:
谢谢上面二位,我再问个问题,这种非隔离式的输出端电路会不会存在安全问题,比如说电人,如果不安全的话,那不和阻容电路差不多了

网友C:
不隔离,有可能电人

网友B:
非隔离是指在负载端和输入端有直接连接,因此触摸负载就有触电的危险,因为非隔离的电源会把交流电源的高压引入到负载端,从而引起触电的危险。通常LED和铝散热器之间的绝缘也就靠铝基板的印制板的薄膜绝缘。虽然这个绝缘层可以耐2000V高压,但有时螺丝孔的毛刺会产生所谓的爬电现象,因此,在安全上存在巨大隐患。
     而隔离式是指在输入端和输出端有隔离变压器隔离,这种变压器可能是工频也可能是高频的。但都能把输入和输出隔离起来。可以避免触电的危险。

网友D:
自己都说非隔离了,还问安全问题。。。

网友A:
非隔离,存在触电危险,当然你不去摸它 调试的时候用个隔离变压器,自己注意点应该问题不大 至于模具上,做好绝缘就可以。很多小家电就是用的这种。
当然和阻容比,价格贵点,体积小点,效率高点,功率可以比阻容大。毕竟阻容功率受制于电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