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2-08-17):
(无正文)

网友A:
Readfile(hPortIn,indata,n,&nRD,NULL);
Sleep(10);
这样试试!

网友B:
运行慢,是要加 Sleep() 的
如果接收线程中一直有数据,必须 Sleep(),否则接收线程一直在运行,肯定会反应慢的现象。

网友C:
感觉参数写反了。
n为indata的缓冲区大小
Writefile(hPortOut,indata,nRD,&n,NULL);//ok

网友D:
不懂,跟着学习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