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驱动

楼主(2012-08-17):
s3c6410+wince6.0
要调试spi驱动,代码看了一遍,大致了解代码内容,可还是没思路,求调试过的spi驱动的朋友指点一下该怎么做
1、spi驱动里还修改哪些参数或寄存器配置?
2、怎样启动spi驱动传递数据?
3、我是用spi与FPGA通信,请问怎么测试通信正常?

网友A:
SPI的启动只要选中片选线,然后启动时钟,每个时钟在数据线上送一位数(MISO),同时读出移出的数据(MOSI)就行了。一般开发板都有示例代码的。

网友B:
你这是驱动调用的问题,在BSP里找一下
比如你的驱动注册表是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GPMC]
"Prefix"="GPM"
"Dll"="GPMC.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1
一般就是; CreateFile()函数打开驱动,里面有个参数"GPM1:"
也就是Prefix + Index
你搜GPM1就是了
你的SPI类似

网友C:
这种错误要结合MAP文件才好查啊,你编译时产生一个MAP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