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断电IO高低电平

楼主(2012-08-17):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C8051在掉电过程中会复位,复位时IO时和复位后IO输出高电平。
要解决的话基接个10K~22K左右下拉电阻或换三极管换PNP。

网友B:
更改电路结构

楼主:
我用IO输出的是个脉冲,不知道接上10K的电阻会不会影响信号?

网友A:
我用IO输出的是个脉冲,不知道接上10K的电阻会不会影响信号?
引用 楼主:

IO配置成推挽输出,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