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芯片表面可以不印型号等数据吗

楼主(2012-08-17):
为了保密起见, 如果采购的数量足够多,可不可以要求芯片厂不在芯片表面印信息?

有没有国家标准或者国际标准要求芯片必须有mark的?

网友A:
当然可以,量大,出裸片甚至给晶圆给你都行。

网友B:
那意思你有钱,怎么做都可以了

网友C:
用裸片可以

网友D:
赞同上面说的。如果用量大,可以向原厂买晶圆,在国内找工厂封装、测试,随便印什么字都行。

网友E:
肯定可以

网友F:
量大应该是可以定制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国家标准必须有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