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用不明白了 高手来帮帮忙

楼主(2012-08-17):
想用OP27G做一个放大1MHz信号的同向比例放大器 我是新手  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一个1k的和30k的搭成同向比例放大结构
那个VIO TRIM悬空可以不
还有电源用稳压电源一路输出12v接在芯片的电源的两个引脚上这样行么
我看芯片手册上写+vcc和-vcc 这样与 vcc和GND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放大倍数乘以信号频率是30MHz,看看op27的GBW值是多少?该值应该大于30MHz

楼主:
2# myf3659 我去买芯片的时候老板说能够放大我这个信号
OP27必须接双电源+VCC 和-VCC吗?单电源不起放大效果吗?

网友A:
你看下芯片的datasheet就知道它的GBW为多少了,如果你不放大负信号,用单电源供电也可以,但是在0V附近可能会有错误。关于op27之前论坛里有讨论过,你查下以前的帖子看看。

楼主:
4# myf3659 我看的手册里面并没有GBW这项啊

网友B:
:L 该有的一定会有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有的。我刚才查了下GBW为8MHZ
百度文库有:http://wenku.baidu.com/view/7dce940ef12d2af90242e635.html
所以你该考虑换运放用op37   它的GBW为63MHz

楼主:
7# myf3659 请您帮我指一下在哪里好吗 我确实看了好几遍 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一项 是表格里的内容 还是图像读出的信息啊?

网友C:
运放带宽太小,换件 或者降频 或者降低放大倍数

信号多大? OP系列非轨到轨,单电源放大电源附近电压出不来

单电源放大不能直接借用双电源放大的图,需要更改偏置

网友D:
用ad8000 ,这个频段完全可以用cfb的运放了

楼主:
9# lyjian 非常感谢

楼主:
10# elec921 这个不是不行啊 我看书上这个图是不是不能直接用啊

网友E:
单电源供电,输入范围有限
看规格书对输入幅度的要求及你的信号幅度

网友F:
我看应该你单电源供电的,要永远理解这点,信号输入的电压范围是在电源范围之内的,而且单电源供电会出现干扰,所以要直流偏置!

网友F:
补充一点,用运放之前最好把datasheet看一遍,带宽,电压范围等。。。

楼主:
16# 程序包子 GBW 8M  用来放大1M信号是最大能放大8倍是吗 那我把信号频率降低
用这个仿真用来放大 怎么反而会缩小了呢

网友A:
100*50mv=5v   电源取值扩大。

网友G:
用OP27来放大1MHz的信号!
那还要宽带运放来干什么?

楼主:
18# myf3659 我改成这样就好用了 我这个连错了
另外双电源供电怎么改成单电源供电啊
VEE直接变成地不好用啊

楼主:
19# 学士后学历 推荐个能放大1M信号的宽带放大器吧!最好要DIP封装的

网友A:
直接把4脚接地就是单电源供电了啊

网友H:
楼主,运放能否单电源供电取决与内部差分输入级是否为P型,与外部电路无关,别纠结了

网友I:
可以采用多级放大,不过麻烦,用37方便点

网友J:
OP27不能用来放大1M的信号,超过本身的带宽限制;
更换op37吧,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之前使用过......

另外可以做成单电源供电,但是要加1/2VCC电压偏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