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问题

楼主(2012-08-17):
有人遇到过,MAX232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断电,然后再启动就不能运行的情况么
实际情况如下:工作3小时,关机,马上启动,232输出端不工作,如果关机1小时左右然后再开机就可以正常运行,求高手解答,谢谢了
原理图如下,不工作的情况是TXD有信号,但是TXD_(DIN)没信号了,RS232接口是接迪文的屏幕。

网友A:
不好使的时候,你拔掉接头再插上,看看是不是就好了。如果是,可以确定是232芯片的问题。我以前买到烂芯片就是此病,换上N年前买的MAX232就好了。散件市场上的山寨232绝对不要买,说国产货的要远离(说国产货,其实是没有厂家的**,相当于黑作坊)。要买其它厂家的(不带MAX字样),或者有代理商、渠道干净的232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产是指芯片进口,国内封装的这些吧

网友A:
国产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国内正规厂家生产的。我说的山寨是国内的黑作坊弄出来的,连正规厂名厂址都没有,没有检测没有认证完全是打上MAX232印记就完事的。这是两种东西,质量也可能不一样,但经销商都说是国产。

老中发门口那家,卖东西那小妞儿长的挺俊的,她卖的国产232就是你用的这种垃圾。你可以去找你的经销商较真,看她怎么说。

网友B:
元器件质量很重要   这个深有体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最近被这个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