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疗用的体温传感器的方案

楼主(2012-08-17):
想通过传感器采集病人的体温,希望高人们指点医用的体温传感器的方案,不知CY有没有涉足这个领域?

楼主:
不胜感激!谢谢各位。

网友A:
据我所知CY还没有涉猎医疗领域吧,主要是触摸屏和USB

网友B:
想达到个什么精度

网友C:
GE的ZTR系列的温度传感器还不错,可以试试。精度达到0.01°

网友D:
没准医疗器械里的触摸屏就是cy的:D

网友E:
哈哈,这么说的话CY涉足的领域可就多了

网友F:
医疗也有不少方案,便携式血压计,血糖仪,血氧计什么的,都有,至于体温计,cy倒是有很多温度传感器方案,就是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精度?

网友G:
温度传感器可以用一下GE的。

网友G:
我们有做过这个方案产品,耳温枪,可以测量人体的问题,精度比较高,可以达到0.2°左右。

网友H:
CY不生产温度传感器, 但CY官网有很多测温的方案介绍,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H:
13楼说得对,确切的说,CY做的是传感器的控制部分

网友I(2013-06-08):
引用 网友G:
我们有做过这个方案产品,耳温枪,可以测量人体的问题,精度比较高,可以达到0.2°左右。 ...

整机下来大概要多少成本?量产的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