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PGA与模拟信号输入相连接应怎样写?

楼主(2012-08-17):
cy8c24423 中将PGA模块与一个模拟信号输入引脚相连接的语句怎么写

楼主:
在用cy8c24423 编写控制器程序,需要对多个信号分时进行采集

网友A:
通过AnalogColumn_InputMUX来连接.

网友B:
具体配置语句,你用图形化配置方式配置好后查看代码就知道

网友C:
这种问题一时半会讲不清,自己看看最好弄明白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真逗,挺有道理的,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