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哪个系列有加密功能?

楼主(2012-08-17):
CY哪个系列有加密功能?

楼主:
cy8c24123系列有加密功能吗?

网友A:
至少先看上一、二篇原厂的介绍资料再问吧。

网友B:
现在的片子有不能加密的吗?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加密的

网友D:
可以加密, PSoC1/3/5都可以

网友E:
没看到文档里面说啊

网友F:
对照成熟的方案做一下就知道而来

网友G:
应该都可以吧,具体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H:
都有的,放心用吧

网友I: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J:
都有加密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