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128的A口和C口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8-18):
我使用A口作为数据线,用C口作为控制线,驱动12864,可以正常显示,用C口作为数据线而a口作为控制线,就不能正常显示,有指导的吗?

网友A:
理论上, AVR的 Port A与Port C在作为 普通I/O口时 没有 大的差别。 LZ 注意 I/O端口的 程序配置。

网友A:
另外, I/O口 与 LCD屏 连接, 肯定会有 读引脚状态的时候, 要注意 方向配置后 读PIN的时间(特别是AVR 晶振频率较高时)。

网友B:
当I/O口用,应该没区别吧,看看时序

网友C:
做i/o是没有区别的,可能是初始化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D:
应该没区别, 有没有使用的外设干扰了控制呢

网友:
可能是初始化没有配对好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