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并联输出问题

楼主:
an1和an2是模拟输入信号,为直流量,大小在25mv-2.5V之间,输入信号经过一个跟随之后进入CC2530进行处理,cc2530内部有AD转换。1路测量数据很准,但是2路(内部软件编程将2路信号相加显示)时出现下面2个问题:1:LCD显示的数据不稳总是跳动2:数值不是很准确
困惑了很长时间,希望大神能够帮忙
注:软件没问题,运放供电电源稍有不稳,有2%的误差,此运放为轨到轨,可以输出供电电压

网友A(2012-08-18):
如果是两路输出并在了一起,需要加二极管防止反灌,但是看你的原理图。Vout和Vout1似乎不会连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cc2530的P0.0和P0.1两个接口分别接受信号,软件内部实现两路信号相加的

网友B:
由于运放的线性关系, 撇开楼主的具体应用. 个人感觉: 对于直流运放电路, 两路甚至多路并联是完全可行的.
但也不是没有问题, 问题恐怕来自由于外围器件的误差以及寄生电路里的影响. 甚至通过反馈网络导致复杂的电路响应.

网友C:
回复 楼主:

LCD数据不稳,可以考虑,10个数(或更多数)一平均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