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18):
该频率模块在硬件上已经通了,为什么在protus中仿真不出波形啊?

网友A:
你没有给出示波器界面啊

网友B:
你没有给出示波器界面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能示波器界面啊?

网友A:
楼主,你的power+接的是什么?

楼主:
楼主,你的power+接的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接的是运放的输出基准电压,在右边有网络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