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LCD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楼主(2012-08-18):
驱动LCD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A:
让其全灭,出现过背影阴影

网友B:
是黑白的吗?

网友C:
黑白的,就需要调节玻璃电压了

网友D:
哦,查下LCD的驱动电压,然后相应的调节玻璃电压

网友E:
可以调节电阻,鬼影改大电阻,不亮改小电阻。

网友F:
一般会出现黑的不黑,白的不白的结果。

楼主:
哦,这么回事啊

网友G:
一般是5v的,不然对比会很不明显

网友H:
如楼上所说,出现鬼影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