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2-08-18):
请大侠讲解一下,一般晶振都接两个电容。这两个电容器什么作用啊,没有他们互有什么影响?我遇到一个现象,一个AD芯片,在接了晶振和那两个电容,用一段时间后数据就乱跳了(没输入情况下),当给输入后,没有数据输出。当把两个电容去掉后数据就恢复正常了,是不是那两个电容导致晶振启振不正常啊?既然没有就能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加两个电容啊。谢谢

网友A:
电容是建立晶体并联工作模式的,确认你自己的AD需要晶体工作在串联模式还是并联模式,然后再接电容。

网友B:
:L  2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C:
找个有源晶振  方便

网友D: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