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12CV电流太小

楼主(2012-08-18):
L7812CV为什么电流达不到400MA呢?其规格书讲电流最大1.5A啊。

网友A:
因为功耗太大了,热保护了
你拿个门板做散热器就可以到1.5A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电一会用手摸只感觉有一点点热,没达到保护温度吧?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

楼主:
30V到40V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端发现占空比小于0.5

楼主:
输出端接LED灯盘,5W  400MA

网友A:
你自己也不算算出400mA,7812的功耗的多大
真要出1.5A的话,你再加两个门板来散热吧
另外,L7812CV输入电压到不了40V这么高,规格书标的最大输入是35V。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端发现占空比小于0.5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热保护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30V,  (30-12)x400=7200mW=7.2W,没爆就不错了

楼主:
如果用四个L7812CV并联呢?

网友C:
你用四个L7812CV并联不嫌浪费吗   如果要出400ma  可以设计一款开关电源   用UC3842  TI的  电路简单   使用没问题

网友C:
你搜一下推荐电路   这个很简单   注意散热及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D:
超负荷了,自己算算功率!

网友E:
7812电流输出1.5A时,输入电压不高于16V,输入电压越高,输出电流越小

网友E:
电流小于1A时,可用开关式DC-DC电路,如LM34063A

网友F:
用dc模块,封装兼容,之际替换,0.5A ,高效率,9x% ,  16元左右,我刚买了测试。

网友G:
过热保护是原因。
不过压差这么大,按30V电压输入,效率只有40%,必须用开关型降压器了,况且还有数百毫安的电流要求。

网友H:
压差太大了,温升肯定很高,最好把输入降下来,如果输入降不下来,那就换一个便宜的DC-DC吧,不然发热严重,需要加大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