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复位电路和BOOT0、BOOT1的问题

楼主(2012-08-18):
我焊了两块板子,上午第一次烧写程序都没问题,一次性搞定,等到下午再烧程序的时候,mcuisp读器件信息的时候,连接超时,我断电,重新上电后再试还不行,我又用跳线接地复位,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也不行,程序烧进去之后,我把BOOT0跳到0,断电之后,重新上电,程序不会运行,我无意点了一下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程序竟然可以运行了,太诡异了,怎么解决?

楼主:
这是复位电路

网友A:
boot0  -->  1
boot1 -->   0
进bootloader,烧完,
boot0 --> 0
boot1  --> 0
跑user flash memory

楼主:
3# hptop 不错,我是这么弄的,程序不自动跑,什么原因

楼主:
有木有人回答下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程序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正常跑了啊。boot上的引脚电压值是否ok呢?

楼主:
6# hptop 我后来试验了一下,程序还是跑的,就是串口不输出数据,或者说串口有数据出来,但是显示不了串口调试助手上,点一下发送键就可以,就像激活一样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烧好的程序。程序跑了,但是串口运行不正常?如果是,那就是自己程序有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