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485的A/B两个腿之间的差模电压值由啥决定?

楼主(2012-08-18):
这个值好像算不出来吧

一个板子发送  连到示波器上  最高3V  最低3V。

两个板子(一发一收),连到示波器上,最高2V,最低2V。

请问 这个值大小由什么决定  是由MAX收发器内部决定么?具体咋回事?

网友A:
楼主 真受不了你

你就知道 绝对值大于200MV 就能工作就行了  问那么多干吗

网友B:
差值由MAX内部收发器自动判断的...

网友C:
不知道   估计春阳知道  你问问他啊

网友D:
绝对值大于200MV 就能工作就行了, 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 不管是 2V 还是 3V, 都是正常的. 至于为什么是 2V 或者 3V 或者其他电压. 完全是收发器芯片的性能以及节点, 负载终端电阻等因素造成的. 但都能正常工作.(当然抗干扰方面是有差别的)

网友E(2012-10-18):
绝对值大于200MV 就能工作就行了。简单明了,搞应用电子的有时候深入研究就成为专牛角尖了

网友F:
应该多多鼓励楼主这种专研精神,专家都是专出来了。不过楼主也需要多多自己去探究,尽量减少通过别人的告知。

网友G:
驱动电流、线路阻抗、匹配(负载)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