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JTAG下载bit文件时出错!

楼主(2012-08-18):
请教各位,在CHIPSCOPE中利用JTAG下载bit文件到xc3s1200E中,下载完成后出现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
ERROR: Internal Error: Failed reading JTAGInstruction Register.
ERROR: Configuration failed.
ERROR: No devices detected while scanning the JTAGchain
ERROR: Failed detecting JTAG device chain

1. JTAG链路中有三个器件:XCF04S, XC3S1200E and XC4SX55
2. 将相应的bit文件下载到XC4SX55中,没有出错且工作正常;
3. 利用 iMPACT进行下载,显示program succeed,但马上就扫不到JTAG链路了;
4.  出现上述错误后,我量XC3S1200Edone管脚为高(2.5V);
5.  我用飞线修改JTAG链路,使XC4SX55不在链路中,XC3S1200E可正常加载且工作正常

网友A:
你是从来没有成功过还是以前好的现在错了?

网友B:
有点奇怪。嗯,没有配置完成Done怎么会为高呢?
两个Done放在一起了?

楼主:
从来没有成功过。板子刚装配好,正准备调试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两个Done信号是分开的。

网友A:
从没成功过就要先简单点,把存储器拆了,菊花链飞线连通,读ID看正常否

楼主:
读器件ID是正常的,即使三个器件连在一起,也能正确扫描JTAG链路,并且可以正确获取器件ID,问题在于选择xc3s1200e进行program时,下载完成后就不正常了,表现为扫不到JTAG链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重找个1200E的BIT文件下载,正常的话得看你新工程哪里的综合配置有疏忽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我今天把问题找出来了。
我将sx55的M0~M2,Din,ini,prog等管脚接到了xc3s1200e上,本意是用1200来配置sx55。板子刚拿回来,本想跑个简单的程序验证一下电路是否正常。
结果在1200的程序中没有给上述管脚赋予确定电平。都赋值之后,可正常加载且工作正常。

网友C:
我还以为jtag接反了 哈哈

网友D:
:lol
引用 网友E:

这孩子是肿么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