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变量问题

楼主(2012-08-18):
遇到一个问题,编译后变量265个,运行时候有个数一直为0(理论上不是0)。然后我删掉一部分变量,编译后255个,运行时候这个数正常。PIC单片机,这个型号给用户预留的有3.8K RAM使用,PICC编译器自动分配bank的。现在看来是变量太多了,请教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只要编译器没有报警,应该不是太多的问题。他是0的时候你给他赋值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一个数b赋给a,然后输出这两个数,b=0,a是一个非零常数。此时变量是265个。然后我把一组没有用到的变量删掉,再输出b就是正常等于a的数值。

楼主:
2# NE5532 删掉后的变量小于256个

网友A:
你是不是说

b=0;
a=b;

然后你发现a!=0

????????????

楼主:
5# NE5532 unsigned char a[20];
unsinged int b;
b = 0xEA61;
a[12] = b>>8;
a[13] = b&0xFF;
结果a[12] = 0,a[13] = 0x61;这时候变量总数为265;
删掉一部分未用到的变量后(255个),a[12] = 0xEA,a[13] = 0x61;

楼主:
2# NE5532 看了一下存储地址,和反汇编代码,为什么会出现读取数据的地址和存储数据的地址不一样?

    a[n]存储地址          反汇编从该地址读取数据

a[12]
0x060
0xf60
a[12] = 0

a[13]
0x061
0x061
数据正常

a[14]
0x062
0xf62
a[14] = 0

a[15]
0x063
0x063
数据正常

a[16]
0x064
0xf64
a[16] = 0

a[17]
0x065
0x065
数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