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datasheet某些没看明白

楼主(2012-08-18):
是lm119的比较器手册。
图中的 input voltage range 我明白,即 不管什么情况下,LM119的两个输入端电压都不能大于这个范围,很好理解。

但是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为什么这么小呢?才有5v
是指两个输入端的差值电压不能超过5v ????

比如:我某一端作为门限电压输入端,门限值0.5v,当另一个输入端输入电压超过0.5v的时候,输出变为高,否则为低,此时输入电压不能超过5.5v ?? 因为有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限制 。 我的理解对吗?
这范围也太小了!!!!!!!!!!!!

网友A:
两个限制都要遵守,请Google一下这几个参数的定义。

网友B:
差分输入,5V已经很大了。
你的信号应该先衰减再进比较器。

楼主:
信号应该先衰减再进比较器

网友A:
信号应该先衰减再进比较器
引用 楼主:

也不是这个道理,只要不违反输入信号范围,信号大小是要影响输出的。

楼主:
也不是这个道理,只要不违反输入信号范围,信号大小是要影响输出的。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按3,4楼所说的先衰减再进比较器,版主有什么好办法?
比如我信号范围0-10v,门限准备设0.5v,

网友A:
超过的部分肯定要衰减,建议设置在COMM Voltage值稍低的范围上,如果你没有速度限制,只要跟0.5V留有足够的应对Offset Voltage的余量也可以。

楼主(2013-11-02):
引用 网友A:
超过的部分肯定要衰减,建议设置在COMM Voltage值稍低的范围上,如果你没有速度限制,只要跟0.5V留有足够的 ...

1、如何衰减? 电阻分压就可以吗?
2、电阻分压之后 还用加运放射随,送进比较器同相端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如何衰减? 电阻分压就可以吗?
2、电阻分压之后 还用加运放射随,送进比较器同相端吗 ? ...

分压或者钳位都可以,分压之后,可以不用跟随,跟随是为了处理阻抗或者说驱动能力的问题, 没有问题就不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