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器件,脉冲阶梯调制电路

楼主:
求一原件把它当开关用,被它开关的电路电压是30V左右,电流1A以上。控制它开关的信号5V--10V,频率200K以上,因为设计要求控制它的信号与他所在电路隔离开,求大神帮忙。电路图如下,求其中的S.

想了想,其实我想找的器件是要实现高速继电器的功能,知道的帮下忙,谢谢

网友A(2012-08-18):
这种电路可多了,2只mos管就可以了,用变压器或光耦合器驱动

网友A:
200k的高速继电器,你查查世界专利吧

网友B:
LZ,你的这个负载是个什么负载啊?怎么需要两个控制信号去控制呢!是不是电机或者电磁阀之类的负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个电路,H桥电路!这个电路我们已经成功运用于控制电磁阀!效果很好!两个控制信号分别接到ON、OFF处,负载分别接在QA、QB处。图附于附件。

网友B:
阀门控制电路----H桥电路

网友B:
对了,把R75换成0欧姆的电阻或者去掉它!VCC_VALVE接负载的工作电压!,这个电路能控制大电流负载!

楼主:
谢谢关注,我是想通过不同开关闭合实现电压叠加,即30V+30V,负载是水生换能器,可以当成电阻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我是想通过开关闭合实现电压叠加,即30v+30v,负载是换能器,可以当成电阻。

楼主:
2# YT10L 谢谢你,请问电路是这样的吗?还有具体器件选什么型号的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是继电器,而是要实现继电器的功能,组合电路也行啊。

楼主:
有人知道吗。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