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161BIEP的CABLESTS始终为高的问题

楼主(2012-08-18):
各位大侠:       小弟用AT91RM9200+DM9161BIEP,其中9161的14脚CABLESTS配置4.7K下拉电阻,按道理在上电复位时9161检测到14脚为低,应将其功能设置为CABLESTS,在插入网线时为高,拔出为低,应该跟寄存器0--BMCR设置没关系才对,
       但问题就是该寄存器设置为正常工作模式(即0x3100)时,CABLESTS始终为高电平,插拔网线没有任何反应,而将BMCR设置为隔离态(即0x0400)时,CABLESTS就不停的反转,插拔网线也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各位高手有何高招,在此求教了!

楼主:
都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这么诡异的情况就被OU遇到了?

网友A(2012-11-06):
原厂都无法解决。

网友B(2014-07-10):
DM9161BIEP  本身是有BUG。不建议使用。现在推出DM9162IEP。可以兼容DM9161系列。

网友C(2015-10-26):
别提DM9161BIEP这个垃圾了,本事有bug

换DM9161AEP或者CIEP

网友D(2015-11-25):
DM9161中的B是指针对国外市场的代号,因为国外跟国内的环境及工作要求都不同。如果在国外设计是没问题的,在国内就不行。与之对应的C是针对国内的代号。也就是说国外的B就是国内的C,如果是做出口外贸的话选B好点。9162IEP是最新的型号

网友E(2017-12-2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无语问题,研究好久,led灯显示也有问题,如果你找出问题,请教教我,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