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下程序STM32不能下载了

楼主(2012-08-18):
STM32, rc, AN, gp, se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                 LDR     R0, =SystemInit
;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程序禁止了系统的时钟,在mian函数中写如下:
   RCC->CR = 0x00010000; //选择外部晶振
while(!(RCC->CR & 0x00020000));
RCC->CFGR = 0X00600000;
RCC->AHB1ENR = 1;
GPIOA->MODER = 0X00020000; //模式
GPIOA->OTYPER = 0;
GPIOA->OSPEEDR = 0X00030000; //100MHz输出
RCC->CFGR = 0X00600000;一下载就出现了错误。再连就连接不上了。拿到别人那里也是说没有发现连接设备。是怎么回事啊?再如何调试呢?

楼主:
修改了启动引脚,原来boot0接地,boot1悬空。现在修改为boot0接3.3v,boot1接地。pdf上说后种模式为isp下载啊,但是用isp下载不能下载。st-link倒可以用了。前一种方式的引导区坏了。求解

网友A:
GPIOA->OSPEEDR = 0X00030000; //100MHz输出

楼主:
代码可能有地方不合适,现在的问题感觉跟代码没有关系。

网友B:
建议先从IDE自带的例子,开始下载、跑代码。

网友C:
先试试IDE自带的例子

网友D:
建议先从IDE自带的例子,开始下载、跑代码。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建议,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E:
用我的编程器哈.STM32F1没有下载不了的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