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转ALTIUM

楼主(2012-08-18):
请教一下各位老大,我用ORCAD画好的原理图,转到ALTIUM DESIGN中所有的文字边上多了一点..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可不可以选中删掉

楼主:
删除的话那就全部删除了...
打开文字里面也是没有这个点的啊....

楼主:
找到办法了,曲线救国方式解决了...
先转到PROTEL 99 格式,再转到ALTIUM 格式...就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错。或者是全局编辑也可以去掉。

楼主:
不知是为什么,我如果双击这个BG4,显示的文本框里面又没有这个点的...
怪事?????????????

网友C(2014-03-01):
请问怎么将OrCAD转换成Altium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