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霍尔接近开关 输出信号稳压

楼主:
需要使用霍尔接近开关进行计数处理。芯片用的是 LPC2109。
一、霍尔接近开关:
Pin1:电源+
Pin2:地
Pin3:输出信号
接的是24V电压。接入电压为12-24V。
输出:没接触到铁质材料为 24V (高),接触铁质材料 0V(低)。

因为 LPC 能接受的电压是 3.3V 为高。所以用了稳压管 1N4728.
稳压管承受不了 24V 电压,所以用了个 限流电阻(250欧姆)。

经过实验,如图1所示,输出电压为3.3V。
但是使用 霍尔接近开关之后,如图2所示,霍尔接近开关输出状态一直为低,并不受接触铁质材料影响。
求问是什么问题。怎样才能解决。谢谢回答,不胜感激。

楼主(2012-08-18):
霍尔接近开关 有一个指示灯。
没接触铁质材料时 控制口电压为24V,灯没亮;接触铁质材料后,灯会亮,电压为0V。

使用图2 接线后,接近开关的灯一直亮着,电压也为低了。输出信号与接触铁质材料无关。

这个口应该是一个输出信号,怎么受了负载的影响?

网友A:
估计你的霍尔接近开关是OC输出结构的
直接上拉3.3V就行了

网友B:
楼上正解,看看输出是不是集电极开路模式。就像51单片机的P0口似的。
如果是的话直接拉倒3V3或者用芯片内部上拉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解答。
请问,你说的是如图3所示连接吗?

网友C:
霍尔也会OC/OD输出啊。涨见识了。

网友D(2013-04-27):
楼主这是用的什么软件有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