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 能否将220v交流电作为芯片vdd电压吗

楼主(2012-08-18):
关于pic 能否将220v交流电作为芯片vdd正电源,直流-5V作为参考地vss

网友A:
有很多直接用220v电阻、电容降压之后作为单片机电源,关键看你电源怎么搞。

楼主:
这东西不搞明白小命要没的~~220v可不是开玩笑的!谢谢啦

网友B:
这东西不搞明白小命要没的~~220v可不是开玩笑的!谢谢啦
引用 楼主:

LZ知道就好,调程序时不要这样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来说,pic芯片可以这么供电吗?

网友C:
1、对于5V的PIC来说,只要保证MCU的VCC-->GND保持在5VDC的适宜波动范围内,则MCU本体自然就能工作。
2、你所提供的电路显然无法保证第一条的条件。
3、要注意电源的隔离,否则被电击出了人命休怪他人。

楼主:
谢谢,小弟大概了解了利用7905降压5v,让交流电同步保持5伏压差来满足“MCU的VCC-->GND保持在5VDC的适宜波动范围内,则MCU本体自然就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