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空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2-08-18):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楼主:
什么地方用?

网友A: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楼主:
就这些了?

网友B: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