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CB封装“.”用什么代替的?

楼主(2012-08-18):
ORcad中原理图填写PCBfootprint时候,不能用“.”很纠结,比如我想用一个数字表示我的两个引脚之间的间距是多少毫米,比如5.08mm,一眼就知道了,可是orcad中不能放点,请问大家是如何表示的,能够让人一眼就能看懂?508 还是5_08。。。。大家讨论一下,有经验的高手们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没人回答,继续顶,我感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单位改成mil,这样以来,小数很少,几乎都是整数啦,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不知道诶  没有整过这个。。。。。。。

楼主:
有木有人知道

网友B:
我一般是这样5.08=508最后一位是0.01mm,PCB的精度也就如此了

网友C:
OrCAD 的PCB footprint 可以使用"."的

我的就是这样命名的:6P2.0B---代表6pin;间距2.0;卧式的插座

网友D:
换成200mi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的假的啊?我用的怎么不能带./之类的,我怀疑你用的不是orcad:lol ,什么版本的?

网友E:
smd0r25x0r50.pad
smdc0r25.pad
thc1r00d0r60.pad
BGA-12X14-137-0R45-0R80.dra
CAP-2R5-6r3X11.dra
SIP-4-2R5.dra
看了我的焊盘和封装命名,你会找到灵感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cadence release 16.3,但是我到出的是给power PCB用的网表......

网友F:
如果你使用.的话,说明你以前是用protel的。
我现在一般都使用d来表示点 dian 拼音
t2d0x3d0.pad

楼主:
哈哈,你们用r,用d,我想用p,Point:lol,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