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锁相环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整流触发器

楼主(2012-08-18):
(图片)

楼主:
介绍了一种利用单片机控制的控制角可调整的三相全控桥可控硅整流触发器.采用锁相环技术实现触发脉冲与电源信号的同步,提高了触发器的抗干扰能力,改善了三相触发脉冲的对称性.由软件控制可产生不同控制角的6组触发脉冲,且电路易于实现,成本低.

网友A:
这方案应该是用在比较高档的控制吧,普通调光,调速之类的利用过零检测延时触发,会有些许误差,亮度比较低时,灯会有轻微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