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拨码开关如何接线?

楼主(2012-08-18):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种用过,但没想过物理上怎么实现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找个说明书嘛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C:
总共有多少个脚?怀疑是电位器,应该就2个或3个脚...

网友D:
第二种类似的我用过,型号我忘了,我用的每一片后面是有四个焊点的,C是公共端,8,4,2,1

网友E:
上面是个旋钮没线接,下面是8421开关,做数字电位器的话要接电阻。

网友F:
第二种如7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