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欧级的电阻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2-08-18):
需要用到一个1.5~2G欧的电阻,哪里可以买到?
淘宝上都搜不到,最大的只看到有10M的

网友A:
这个问lymex,他比较熟悉。

网友B:
要做光电传感器吗?

网友C:
好像可以用运放将一个小电阻放大得到

网友D:
淘宝上有好几家呢,1T的都有。北京中发见过卖的,中海园也有,貌似是一家。

网友E:
应该有买的!如果实在没有找到的话可以用一个共射放大电路(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较大)来充当这个大电阻,同时,这样还可以既放大电流又可以放大电路的电压,我觉得这样的效果应该还不错的。但是由于共射放大电路的频带较窄,所以,不能用于数据传输速率较大的电路中。

网友F:
估计是光电传感器,差不多100M应该够了哦,

网友G:
红皮儿玻璃釉电阻,淘宝上肯定有,仔细找找

网友H:
貌似100G的都有

网友I:
淘宝很多,我买过10G、100G等。
在淘宝上收索一下 “10G 电阻”

网友J(2013-11-25):
可以问下我;P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淘宝很多,我买过10G、100G等。
在淘宝上收索一下 “10G 电阻”

搜了一下确实很多,还有1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