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带触摸的单键开关电路

楼主(2012-08-18):
现想做一单键开关机电路,按键部分想用电容感应按键,就是触摸弹簧那种,看了下电容感应芯片,一般都是检测到触摸后输出低电平或高电平,请问有没有稳定的单键开关电路(最好不用单片机检测的)或芯片可以适用呢

网友A:
感应按键+电源开关电路。主要看你功耗要求

楼主:
请教有哪些稳定的电源开关电路呢

网友B:
楼主要延时多久?可以联系我,

网友C(2012-12-04):
这个选择的余地很大的 qq:14614919

网友D:
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