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一个瞎编的故事

楼主(2012-08-18):
一个真实的故事:伟大的诺基亚挡住了子弹!
http://cnbeta.com/articles/201284.htm
http://cnbeta.com/articles/201284.htm

看了照片,感觉这个照片不真实,你看出来了吗?

网友A:
没有理由不真实。
细节肯定是扯蛋了。

楼主:
请大家继续发言
后天我来说说我对这个照片的看法

网友B:
绝对极有可能!
Nokia的手机,没用过的人不知道啊。那就一个结实!
记得小时候,我哥跟人打架的时候,就用Nokia大黑砖块直接把人家的头都打破了。
直到现在,那个大黑Nokia还被我哥收藏着呢。

网友C:
注明是“流弹”了……要看距离……
如果这颗流弹是从几公里外的机枪扫出来的,估计用手都能接了……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用手举着手机,子弹都穿透手机了,还不连手机一起拍在脸上了。电池被打穿了也没爆,这质量够好的。

网友F:
那得看条件,如果用的AK47,10米之内看看,20mm的钢板都轻易穿透。。。

网友G:
假的居多。
原文:"这颗子弹卡在了他的诺基亚X2机身里边!"
图片:子弹从正面穿入弱**鸭,在背面形成爆炸孔。前小后大,是高速“穿透”的特征。

网友H:
后置摄像头 拿手机拍照应该背面对着子弹....这弹孔方向反了

网友I:
这个手机没摄像头吧

网友J:
理论上有可能的,天时地利人和。。。

网友K:
10# wangkuo0203 同意,感觉是从正面打的!

网友L:
挡不挡得住,没用任何用处。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没人知道什么枪,什么子弹,有多远。

也或许一个山寨机也能挡住呢。
战区还是有报纸是好的吧,子弹并没穿过每一份报纸,子弹的威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不要把焦点放在手机挡住了子弹上。

子弹在你脚下停住,或许你认为可能性不大,但子弹在你10KM外停住,你也可以牵强的说,你是你的气场挡住了子弹:lol

网友L:
绝对极有可能!
Nokia的手机,没用过的人不知道啊。那就一个结实!
记得小时候,我哥跟人打架的时候,就用Nokia大黑砖块直接把人家的头都打破了。
直到现在,那个大黑Nokia还被我哥收藏着呢。 ...
引用 网友B:

我不否认手机结不结实,你可能更多地说,容不容易坏。

但手机挡子弹好像与你说的并无多大关系。这与材料有关吧,但手机挡子弹后,还能使用与你说的更接近一些吧

网友L:
个人觉得,做技术的,无论对错,都要好好想一想。
就因为诺基亚的质量好,相关不相关的事都住上面扯, 有些…………

网友M:
估计扯**蛋,那个孔明显不像弹孔,子弹是旋转进入的,不会成那个形状的,那个孔非常像是手工用螺丝刀等锐器半旋着捅出来的。

楼主:
后置摄像头 拿手机拍照应该背面对着子弹....这弹孔方向反了
引用 网友H:

说对了,所以这个照片是假的

楼主:
估计扯**蛋,那个孔明显不像弹孔,子弹是旋转进入的,不会成那个形状的,那个孔非常像是手工用螺丝刀等锐器半旋着捅出来的。
引用 网友M:

是弹孔啊,只是弹孔的方向反了。子弹的出口一般开口比较大

楼主:
无论是电池还是手机后盖,看上去都是从显示屏方向开枪的

网友N:
锂电池威武啊。子弹都能挡住,换别的不行了吧。哈哈

网友:
那得看条件,如果用的AK47,10米之内看看,20mm的钢板都轻易穿透。。。
引用 网友F:

2厘米的钢板,会反弹吧。我觉得是无法击穿的

楼主(2012-12-13):
10米之内击穿20mm的钢板有可能的
不要小看子弹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