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电感啊,谁教个方法?

楼主(2012-08-18):
我没有专门测电感的仪器,但是我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实验室常用的都有。我查了很多资料,测出来很多都是差异很大,劳烦各位高手教一个方法测,精度不要求很高。最好给个图或者例子之类的,谢谢了!因为最近在做高频的东西,动不动就是绕电感,真心不懂那个电感值,麻烦各位了....

网友A:
高频涉及的电感都是在指定频点上测的,正规地回答你应该是做个电桥来测,但是你肯定不愿意这么麻烦。去电子市场买台容感表,也不过200块钱左右,如果还想精确,请上矢量网络分析仪。

网友B:
有测电感这种仪器的

楼主:
2# NE5532 学生嘛,总不会特意去买吧,所以就想知道有没有方法能测的。。。

楼主:
3# forgot 这个肯定有啊,我想有没有能用电路测的!精度过得去的!

网友C:
能不能这样测:搭个LC谐振电路(或者三极管放大电路,谐振回路作为负载测输出电压最大),加上一定频率信号,然后不断改变输入频率,根据谐振时阻抗最大,测两端电压,并联回路两点电压最大时也就是达到谐振状态,此时就可以根据公式算出电感量了。
我是新手,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还请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D:
电感测试仪

网友:
加个1M正弦波,1V电压,给电感。测回路电流。算出他的电抗,然后在推出他的电流,注意量纲。精度,就要看你信号源的了,如果你感觉测的不准,就用10M的频率在算一次。看看相差多大。
Z=U/I;
算电抗Z=jwL;j可以忽略。W是(2*3.14*1M其中的1M(Hz))。
L=Z/W
L就是你的电感量 ,如果我没记错他的量纲是H(亨)。

网友:
:lol 给分吧,这是我能想到最简单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