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2-08-19):
串口发送的数据要显示在12864上,但是收到的16进制数会显示成半宽字符。有什么算法转换下,如0x41要显示成41,而不是A

网友A:
不是大神。
内带字库的LCD,用查表最简单
ascii[]={"0123456789ABCDEF"};
a=0x41;
h=a>>4;
l=a&0x0f;
....

网友B:
用数组定义的,41,‘4’,‘1’,或ASCII码+0x30而不是直接送0x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