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TMS320VC5509A上电后不工作呢?

楼主(2012-08-19):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时将其复位脚(一般MCU都有的)直接拉低,使之一直复位,不能正常工作,想让其工作的时候再把电压拉高就成,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样的结果。还有,这个DSP我没用过,你的PDF里面东西太多了,一下子很难看完。

网友B:
使用软件实现吧。
那样不断的复位对硬件不好。
可以使用DSP的睡眠模式,一上电后,初始化一些外围,然后转入睡眠模式。需要的时候通过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C:
做从机,由其它主机通过HPI口控制它,甚至需要时再给它下载程序。

网友D:
把FLASH刷成空的
哈哈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
我想向2楼朋友说的那样去试试